求一个3843电路。。

楼主(2013-03-12):
小弟我没有做过开关电源,自己硬搞怕不稳定,
输入 24~36V,输出 24V-2A、15.5V、12V, 12v都要相互隔离

我先结贴了。等我做好了喊你们过来看。

网友A:
估计LZ只能一声叹息了

呃~~

网友B:
现成原理图肯定没有的。变压器也需要自己绕

网友C:
这个比较难搞定,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率比较难处理,不知道楼主各路输出的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难搞定,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率比较难处理,不知道楼主各路输出的电流分别是多少? ...

每组3A

网友D:
我有一个3843四路独立恒流每路350MA的原理图,只供参考,楼主需要的话,站内私信。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看数据手册去吧,里面都有的。DCDC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组3A

这个比较难搞,建议每一路都用一个BUCK

网友G:
感觉不太好搞!

网友H:
楼主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的书吧。用反激拓扑,问题不大。关键是变压器设计和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