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求助?

楼主(2013-03-12):
如图,通过pwm控制mos管的关断,pwm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0.75,负载是一个阻值0.6欧姆的非常大得电感。当运行时,由于是电感,所以在关断的时候电流不会马上消失,就接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二极管为40A,100V,导通压降为0.64V的肖特基。在工作的时候,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9A,流过负载的平均电流为32A。我现在的问题是,关断的瞬间,A点会感应出负压2.2V,按理接了二极管钳位,A点的电压应该在负0.7V左右才对,怎么会变成2.2v?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我选择的参数不对?或者有没有用什么办法将A点的电压控制在1V左右.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要求极其少见
苛求也是要求——加大续流管吧

这句话不懂——“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9A,流过负载的平均电流为3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极其少见
苛求也是要求——加大续流管吧

有这个要求是因为mos管关断的时候栅极是0V,如果A点出现负两点几伏,mos管会处在半导通状态,损坏mos管。因为流过mos管的电流时脉冲,所以是平均电流。

网友B:
你的MOS放错位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OS放错位置没有?

位置没有放错,用的是高边驱动mos

网友C:
N沟道的MOS管,描述的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N沟道的MOS管,描述的有点出入

对,是N沟道的mos  irfb7437

网友D:
你没有看看典型的无刷电机驱动图,百度一下,就可以解决你说的负压MOS半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