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06蓝牙模块与51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蓝牙模块,型号是hc-06,想用此与单片机通讯,即通过发信号给蓝牙,然后经蓝牙的TX与RX与单片机TX与RX通讯。但是怎么调也调不好。说明书上写着蓝牙的用法与普通的串口用法一样。下面的程序通过单片机与电脑上的串口大师通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与蓝牙通讯不成功,急求解决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main()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1 允许接收,相当于下面三句
        //SM0=0;
       //SM1=1;
        //REN=1;
               PCON =0x00;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led1=0;led2=0;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if(tmp==1)//如果数据为1
                                  led1=1;
                          else if(tmp==2)//如果数据为2
                          led1=1;
                  else {led1=0;led2=0;}
                  }
          }
}

网友A:
找卖家。不好用或者不会用都要找他。

网友B:
MCU的RX/TX对调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我的也是,是怎么的呀。望指教

网友E(2013-05-12):
楼主的是什么问题 怎么找到的  我现在蓝牙给单片机发送指令单片机也没反应  但是电脑串口发送单片机就可以   楼主指点下

网友F(2013-09-16):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大家!

怎么回事啊?求解!急~~~~~~谢谢!

网友G(2013-11-01):
你是怎么做的嘛,交流下啊  413351855  谢谢了

网友H:
楼主既然找到问题所在,就要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才是论坛的真正作用!不能一家独乐乐!

网友I:
HC06的串口电平是TTL的,只要信号线对,波特率对,这东西很简单

楼主:
上面贴的程序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的有问题的话,要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比如供电是否正确,对应引脚是否连接正确,,,,一个TX连接一个RX,不要一个TX连接好几个RX,,RX连接也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怎么做的嘛,交流下啊  413351855  谢谢了

上面贴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J(2014-03-08):
蓝牙模块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呀   我以为还需要232电平转换的

网友K(2016-01-29):
引用 楼主:
上面贴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51和HC60蓝牙模块。由于只有一个串口,开发板使用了CH340,也存在一个串口TX(P31)既接蓝牙RX管脚,又接CH340 RX管脚的情况,造成程序无法得到想要的数据。
51的P31管脚接10K的上拉电阻到VCC也解决不了驱动能力问题(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方法?)
你当时怎么解决这个多负载的,硬件上怎么改?谢谢
明天准备把CH340焊掉再看看能否跑成功。这是大手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