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702评估板引脚安排失败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研究一块新的 ZYNQ 702评估板,用到了他的差分时钟,不过能够准确的P&R,但产生bit文件就报错,
错误信息如下:

ucf 定义如下:

#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
NET "clk_in_156m25_P" LOC = Y9;
# PlanAhead Generated IO constraints
NET "clk_in_156m25_P" IOSTANDARD = LVDS_25;
#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
NET "CA_CODE_PROMPT" LOC = H17;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 PlanAhead Generated IO constraints
NET "clk_in_156m25_P" IOSTANDARD = LVDS_25;

這句屏蔽掉試一下

网友B:
支持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共同学习,

歡迎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lanAhead Generated IO constraints
NET "clk_in_156m25_P" IOSTANDARD = LVDS_25;

不行...

网友A:
版本1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14.2?

14.1

网友A:
设置UnconstrainedPins:Allow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