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代码烧到Flash中去啊

楼主(2013-03-12):
怎么将代码烧到Flash中去啊,本人是刚开始学的,希望能讲详细些!或者有教程是最好,我的邮箱:tianwen_4524@163.com,万分感谢!

楼主:
我说的芯片是TMS320F2812,我用的软件是CCS4.2

楼主:
将Flash初始化后:void InitFlash(void)
{
        EALLOW;

        FlashRegs.FOPT.bit.ENPIPE = 1;
        FlashRegs.FBANKWAIT.bit.PAGEWAIT=3;
        FlashRegs.FBANKWAIT.bit.RANDWAIT=3;
        FlashRegs.FOTPWAIT.bit.OPTWAIT=3;
        FlashRegs.FSTDBYWAIT.bit.STDBYWAIT=0x01ff;
        FlashRegs.FACTIVEWAIT.bit.ACTIVEWAIT=0x01ff;

        EDIS;
}
再增加flash.cmd文件?再怎么操作啊????

楼主:
兄弟们啊?不是我不想自己找,找不到啊?或者兄弟告诉我输入什么关键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们啊?不是我不想自己找,找不到啊?或者兄弟告诉我输入什么关键字

在你的代码中添加上flash.cmd这个文件  然后将上面的Debug模式选为Release模式  编译完成后  在tools中有个on-chip flash programmer  进去就可以烧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代码中添加上flash.cmd这个文件  然后将上面的Debug模式选为Release模式  编译完成后  在tools中有 ...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忙。
还有就是:
“将上面的Debug模式选为Release模式”怎么改啊?
还有on-chip flash programmer怎么设置啊,希望给个参考?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忙。
还有就是:
“将上面的Debug模式选为Release模式”怎么改啊?

在软件的左上方通过下拉就可以选择debug和release
关于烧写设置的  别做任何设置  点击确定就可以啦
确定不要锁
网上应该又很多烧写说明  去找找

楼主:
哦,这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