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结贴啊

楼主(2013-03-12):
怎么结贴啊,老是结贴不行,只能点“无满意答案结贴”,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结贴之前  你要根据你的分数  在想要给分贴的分数框里写上相应的分数  分数分配完了之后  就可以结贴给分啦

网友A:
不明白之处就问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