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模混合电路板的设计中,模拟地数字地怎么隔离?

楼主(2013-03-12):
如题,这个两边的干扰都挺大,实验中没隔离的情况下,数字那边STM往flash里存都开始丢数了。求助各位大侠啊!

网友A:
LZ,我刚学做板子,也搜索过这个问题。网上帖子、师兄们多数说:
模拟部分的器件尽量集中些,先对模拟地敷铜,然后对整个板敷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会自动分隔,用一个1uH的电感或0欧的电阻作为共地点,我自己做的板子用磁珠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的。
我没啥经验,跟lz讨论讨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刚学做板子,也搜索过这个问题。网上帖子、师兄们多数说:
模拟部分的器件尽量集中些,先对模拟地敷 ...

嗯,我目前查的资料也大多是这么说的,看来只能先制出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