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怎么注意的产品的供电细节

楼主(2013-03-12):
我现在在公司里做的产品都是12V、24V电压供电的,外面接个成品开关电源就行了;但是最近我在DIY几个小东西时,发现我要用干电池供电的话,1.5V一节,如果系统是5V的,最少用4节电池来给LDO供电产生5V,这样太占空间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我看许多生活中用的物品都是用1、2节来供电,它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有低压工作的电路,也可以用DCDC升压。

网友B:
用锂电池也行的,体积能更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低压工作的电路,也可以用DCDC升压。

DCDC升压电路复杂,请教一些常用的升压芯片?例如升压到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也行的,体积能更小点

锂电池就是成本高,有没有常用升压的IC?我看都是外接有电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就是成本高,有没有常用升压的IC?我看都是外接有电感的

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4063

我去看看PDF

网友C:
你百度下内置MOS的升压IC,一大把,价格也不贵,电流小的话找个同步整流免肖特基的升压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升压电路复杂,请教一些常用的升压芯片?例如升压到5V的?

去开关电源芯片生产商的官方网站根据你的需要选型,比如LT、TI、Maxim等等。

网友D:
国产的一堆 BL8530, PT1301,QX2303, 也很便宜, 简单,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一堆 BL8530, PT1301,QX2303, 也很便宜, 简单, 好用

谢了  我看看

网友E:
用LDO的话,功耗会比较大,比较不适合用电池的场合。

网友F:
想升压的话TI的电源升压芯片比较多,你这东西可以直接用TI的R64010,这个是封装是SOT-23-5,5个脚的,不占空间,内置mos管,外围电路简单,最大电流达到1A。

网友G:
这种低压升压DCDC转换器用国内的更靠谱……价格低、兼容性强(一般简单把型号前缀替换成其他厂家一般可以有五六种可以代换)

网友H(2013-06-21):
家里找个旧电脑的电源拆下来,就是现成的电源,貌似3.3和5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