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dc转换值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代码如下: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设置pa1为模拟输入,当pa1接地时候出现ADC1_DR值不为0,当pa1给一个电压时候,值就一直保持0x00000fff调试时候图如下:

楼主:
求助啊,大神们,搞了好几天实在找不到人解答,坐等!!!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个ADC例程,希望对你有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51-1-1.html

网友B:
这些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吧,就看其他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个ADC例程,希望对你有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51-1-1.htm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