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016电池使用疑问?

楼主(2013-03-12):
CR2016规格参数表
标称电压 3V
标称容量 75mAh
标准电流 0.1mA
最大连续电流 1.0mA
最大脉冲电流 15mA
最大尺寸Φ20.0x1.6mm
重量 1.8g
以上为网上查得电池参数,想知道用此电池带并联2个带315MHZ遥控(工作电路约15MA)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至少要并联15个。不过,有意义吗?

网友B:
关键是你的遥控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你的遥控是否可以接受2.5V 以下电压?
自己算算一颗2016 你的遥控可以工作多少天

楼主:
性能中有一个最大连续电路和一最大脉冲电路,那我的遥控是按一下停一下, 那我是应该参考那个电路标准呢?

网友C(2020-04-17):
引用 楼主:
性能中有一个最大连续电路和一最大脉冲电路,那我的遥控是按一下停一下, 那我是应该参考那个电路标准呢?
...

比如按一下,有个X秒的发射信号工作状态,这个功耗应该相对较高,然后有个接受信号,中间是待机或休眠状态

网友D:
一直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