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复位状态,三极管电平转换

楼主(2013-03-12):
C8051F021单片机复位端口是高电平,一上电蜂鸣器和其他两个重要控制端口误动作,相加一个一上电就三态输出的隔离,只要四个端口,573是8路的嫌多,有4路类似的吗?  或者还有其他解决方法? 输入端接的都是单片机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B:
可以简单的用两个IO口控制:一个输出高有效, 一个低有效, 经几粒电阻,一粒三极管就可以得到可接受的控制输出.

网友C:
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即可解决上电暂态失控的问题。

网友D:
三极管搭建个反相器,转换一下就OK了,这是个常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即可解决上电暂态失控的问题。

单片机3.3V  三极管C极12V,基级接单片机 E级地,用NPN上点导通, PNP上电应该还是导通啊,C(12V)与B(3.3V)压差大于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个原理图看看?

已贴图

网友A:
4楼正解,改用付逻辑设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正解,改用付逻辑设计就好了

单片机3.3V  三极管C极12V,基级接单片机 E级地,用NPN上点导通, PNP上电应该还是导通啊,C(12V)与B(3.3V)压差大于0.7???  正负逻辑都PNP都导通吧

573 OE脚加到单片机脚 一上电复位高电平 输出高阻,锁存脚直接接高不搞知道可行否? 只用了3组端口 ,浪费五组 不知道有没有端口少点的类似锁存器

网友B:
1.三极管方案:
  IREST--> Q1 8050 基极, OE --> Q1 8050 E极
  MK --> Q5 B极, OE --> Q5 E
  BUZZ --> Q3 B, OE --> Q3 E, 如果OE = 0 时驱动能力足够带动蜂鸣器和R2 R5, 可直接驱动, 否则Q3 C经上拉 --> Qx (new 8050!) --〉蜂鸣器

  BTW:Q1,Q3,Q5 建议用9014, 9013 更合适,当然为减少原料种类, 可以只用8050。

2.74HC574 是锁存器, 上电时也有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OE无效时输出为三态, 输出需要合适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若觉得浪费,可以改用四或非门,OE为0且控制逻辑为0时输出才为高。

3.当12V上电比3.3V早时,四或非门可能会出问题。纯负逻辑也可能出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三极管方案:
  IREST--> Q1 8050 基极, OE --> Q1 8050 E极
  MK --> Q5 B极, OE --> Q5 E

谢谢 大哥一段-->  把我搞晕了, 我把573的输出端接到单片机IO  复位时单片机是高电平 此时573应该输出高阻状态 。 有人用过这种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即可解决上电暂态失控的问题。

版主 你讲的负逻辑是我画右图意思吗?

我想单片机上电OUTPUT输出12V,左图由于单片机复位一上电8050导通为0,右图一上电导通为12V,只是我IO控制反了而已? 右图和下图功能应该一样吧?我的12V输出主要控制一些数字门电路。

网友E:
第二个图有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有点怪怪的

感觉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F:
为什么不把单片机输出到三极管之间的电阻去掉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驱动即可解决上电暂态失控的问题。

E级输出好像不对,只有集电极输出才行?  晕了 基础有点薄

网友G:
be之间并联电阻即可。

端口初始化顺序如下:
1、相应端口清零
2、设置相应端口输出模式为push/pull
3、使能CROSSBAR

上电复位以后引脚默认为输入状态,
在阶段1和2,leakage current=10uA,Vbe=0.2V,Q1截止。
在阶段3,因为端口已经清零,Vbe=0V。

网友H:
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有两种:1.直接改软件,使复位过后各I/O马上清零,以缩短干扰信号的宽度,再在控制端口串一个限流电阻,在电阻后加一个电容去除干扰信号波。但这种做法只适合于控制输出频率不太高的信号,否则会增加输出波的失真度。2.就像楼主自己说的那样,用逻辑电阻做开机复位瞬间的开关,用于屏蔽干扰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之间并联电阻即可。

谢谢,这是不改变电路的方法?
Vbe= 0.2V怎么算的?  10uA*20K?  R2作用是什么? 没有R2 行不? 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加R2是BE电压0.5V,这是怎么算的呢?  你用这个方法成功了? Datasheet上没有提到,端口上电复位是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之间并联电阻即可。

看到了 只要(crossbar)交叉开关不允许都是输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版主 你讲的负逻辑是我画右图意思吗?

我想单片机上电OUTPUT输出12V,左图由于单片机复位一上电8050导 ...

1.右图的图是不能使用的,因为负载端会出现悬空态。
2. 建议,NPN驱动的,一般都是加下拉电阻,或者,基极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不改变电路的方法?
Vbe= 0.2V怎么算的?  10uA*20K?  R2作用是什么? 没有R2 行不? 我仿真的 ...

我的系统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Vbe你算的正确。
R2保证上电到crossbar使能之前这段时间,Vbe=0.2v。没有R2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的系统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Vbe你算的正确。
R2保证上电到crossbar使能之前这段时间,Vbe=0.2v。没 ...

这个不一定能仿真,因为端口实际输出和程序初始化顺序有关

点错位置了,变成自己回复自己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只要(crossbar)交叉开关不允许都是输入.

因为上电时XBARE=0,所以PORT0,1,2,3为输入状态。
PORT4,5,6,7上电时工作在open drain模式,端口锁存器数据为0xFF,是准输入状态。

网友J:
be之间并联电阻,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上电时XBARE=0,所以PORT0,1,2,3为输入状态。
PORT4,5,6,7上电时工作在open drain模式,端口锁 ...

谢谢 这么晚的回复  准输入状态和输入状态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么晚的回复  准输入状态和输入状态区别?

对于C8051F021来说,外部特性没有区别。
P0,1,2,3与crossbar有关。
P4,5,6,7与crossbar无关。

但是,P0,1,2,3,4,5,6,7在上电复位期间,特性和INTEL标准的CMOS工艺8051类似。就是说默认的情况下,可以认为端口兼容标准的51

网友G:
LZ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可能需要优化一下,阻值计算要考虑β的离散性和温度系数。

另外,IREST_OUT也可以用两个8050来复合,少一个品种更好。

网友K:
负逻辑是的意思是电路设计成低电平导通,你现在是高电平导通,单片机刚上电当然会误动作,程序再怎么快速清零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可能需要优化一下,阻值计算要考虑β的离散性和温度系数。

另外,IREST_OUT也可以用两 ...

我两个电阻选用的都是10K, 示波器测量,一上电250ms的三极管B电平波动, 加上电阻和波动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