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样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呢

楼主(2013-03-12):
C语言中怎样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呢

楼主:
如:
void A()
      {...}

void B
      {...}

main()
{
     B(A);
}

网友A:
你的函数A返回值为void,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A:
至少也得返回一个值,然后作为B的形参。

楼主:
有个例子吗?

网友B: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void fun2(char num);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

     char temp;

     //other code

     return temp

}

/////////////////////////////////////

void fun2(fun1());

{

      //your other code

}

楼主:
多谢啦,先结贴了

网友C:
A需要有数据类型,调用数据函数需要明确变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