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RAM映射问题

楼主(2013-03-12):
不知道是怎么映射的,还有连续写的时候地址加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该寄存器存储通过串行接口从外部器件传送到1621的数据,地址从00H-0FH共16字节,分别与芯片SEG和COM管脚所接的LCD灯对应,写LCD显示数据的时候,按照从显示地址从低位到高位,从数据字节的低位到高位操作。而所谓连续写的时候地址加1,是说连续写的时候后面的显示数据不用再指定地址了,1621会自动累加……

网友A:
给个俺用的代码给你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俺用的代码给你参考吧……

我只会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俺用的代码给你参考吧……

那代码 我看不懂呢

网友B:
让二楼给你个C语言的代码

网友A:
C的也行 俺做的是TM1721 你稍微修改一下即可用于1621 :lol
#ifdef MODIFY_TM1721_DRIVER  //Refee 110212
#define CLK_PORT 0
#define STB_PORT 1
#define DAT_PORT 2
void SendData(BYTE data)
{
    BYTE num = 0;
    delay_1us(1);
    for (num = 0; num < 8; num++)
    {
        GPIO_O_SET(CLK_PORT, 0);
        delay_1us(1);
        if (data & 0x01)
            GPIO_O_SET(DAT_PORT, 1);
        else
            GPIO_O_SET(DAT_PORT, 0);
        delay_1us(1);
        GPIO_O_SET(CLK_PORT, 1);
        data >>= 1;
        delay_1us(1);
    }
    delay_1us(1);
}
void SendCommand(BYTE Cmd)
{
    GPIO_O_SET(STB_PORT, 0);
    SendData(Cmd);
    GPIO_O_SET(STB_PORT, 1);
    delay_1us(1);
}
void clean_tm1721_buffer()
{
    GPIO_M_SET(CLK_PORT, 1);
    GPIO_M_SET(STB_PORT, 1);
    GPIO_M_SET(DAT_PORT, 1);
    GPIO_E_SET(CLK_PORT, 1);
    GPIO_E_SET(STB_PORT, 1);
    GPIO_E_SET(DAT_PORT, 1);
    SendCommand(0x3F);
    GPIO_O_SET(STB_PORT, 0);
    SendData(0x41);
    SendData(0x3F);
    SendData(0x3F);
    SendData(0x3F);
    SendData(0x00);
    GPIO_O_SET(STB_PORT, 1);
    SendCommand(0x40);
    SendCommand(0x85);
    delay_1us(1);
    GPIO_M_SET(CLK_PORT, 0);
    GPIO_M_SET(STB_PORT, 0);
    GPIO_M_SET(DAT_PORT, 0);
}
#endif

网友C(2013-08-28):
大虾,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发个测试程序,最近我也在用这个。

网友E(2016-10-12):
读取RAM,如何操作呀,按照文档上来,读RAM都是00呢,有大虾帮忙看看吗?
void HT1622_Read(unsigned char uAddr,unsigned char *uValue,unsigned char rle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utemp = 0;

        HT1622_Start();
        HT1622_Send_HL(0xc0,3);
        HT1622_Send_HL(uAddr,6);

        for(i-0;i< rlen;i++)
        {
                *uValue = HT1622_Rev();
                 uValue++;
        }
        HT1622_Stop();
}

unsigned char  HT1622_Rev(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ReadBuff;

        lcd_data = lcd_data &0x7f;

        lcd_wr = 0;
        for(i = 0;i < 8; i++)
        {
                lcd_rd = 0;
                ReadBuff<<= 1;
                HT1622_Delay_ms();
                lcd_rd = 1;

                if(lcd_data) ReadBuff++;
                HT1622_Delay_ms();
        }
        lcd_data = lcd_data |0x80;

        return ReadBu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