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C0832输出电流转电压,出来的电压太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12):
电路如上图,数字信号输入是最大的,运算放大器为OP07,求高手看看哪里有错!!!
C:\Users\su\Desktop\20130312215349

楼主:
晕 图没了
补上了

网友A:
你的OP07竟然开环应用!那输出不饱和才怪,必须有反馈网络,建议去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别以为模拟电路没有用,对电子工程师而言,学不好模拟电路永远成不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P07竟然开环应用!那输出不饱和才怪,必须有反馈网络,建议去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别以为模 ...

你指的是放大器输出端与负电压输入端之间连的电阻吧
在0832中Iout1 与rfb中自带了电阻

网友B:
1 检查运放正负供电正确吗
2 检查Vref电压加了吗?加的正确吗
3 vref一般要比电源低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检查运放正负供电正确吗
2 检查Vref电压加了吗?加的正确吗
3 vref一般要比电源低2v左右 ...

1.运放的正负极供电应该是正确的,试过电路,可以放大
2.Vref电压加了,你给的数值刚才也试了下,还是不行(个人感觉这个参考电压应该没多大影响)
另外,想问下是不是这个放大电路驱动不了电机???试了下,感觉一连上电机就放大不了,那应该用什么电路???

网友B:
晕,你直接用这个电路驱动电机?

网友C(2013-04-25):
有才,电机那么大功率,这电路是运算放大器电路,不是功率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