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中 debug 和 utilities 选项卡设置疑惑

楼主:
接触stm32使用mdk有一年多了,虽然能调试下载,但实际糊里糊涂的,关于target options 设置里面debug 和 utilities选项卡设置的作用和区别搞不清楚。是不是debug只有在线调试时候才需要设置?我试了一下,debug选项卡页面选择use simulation,utilities选项卡设置好flash download页,就可以下载程序了。(或选择use ST-LINK debug ,但我所使用的是J-LINK)也可以下载 。
还有个问题如果在线调试的话图1里面 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和 run to main选择与否有什么区别呢?看到别人的帖子有解释说选择了run to main 就是跳过启动代码部分,直接到程序main函数,这个“跳过”启动代码意思对吗?启动代码里面不是设置频率等初始化的吗,跳过了,怎么办?还是说调试的时候程序执行启动代码,到main函数暂停,等待用户操作?

debug选项卡选择在线调试的话,后面的setting 选项和utilities里面的setting选项内容是一样的,就疑惑为什么要设置两遍呢?如果仿真的话只设置debug,不管utilities可以吗?(好像不行)

图3中flash download里面的几个选项 erase sectors 等选择与否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个问题,图4中设置晶振频率是为仿真做准备的吗?如果仅是烧写的话,程序编写的时候不是由用户设置了时钟频率吗?

还有一个比较愚笨的问题啊,如果仅用VCC、GND、 SWCLK 、SWDIO调试芯片的话,电脑和芯片建立通信是个什么机制呢?是stm32芯片上电后(如果有程序就跑程序),当mdk选择开始debug后,软件通知仿真器,仿真器通过swclk swdio向芯片发送信号(是不是可以叫做 握手 呢)芯片应答,然后建立连接,然后通过sw向芯片写数据吗?

由于自己经验少,加之有时软件出错,仿真器山寨货,莫名的程序debug 或下载失败,所以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也就不好通过设置一个一个选项有无来验证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什么作用。所以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A(2013-03-13):
上面的晶振选择是为了方便调试,回馈信息而设吧。这个还没注意过,一般没理过那个配置。
另外,那个ERASE是三选一的嘛,下载之前看你要擦哪一部分。如果都擦除就浪费时间了。。
仿真下载是分开的,,两次都要选,。。这,我学得楼主真要想问个明白,最好去问设计MDK软件的人。
我是觉得,别人做好的东西,当然按别人给的手册用了,。。。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晶振选择是为了方便调试,回馈信息而设吧。这个还没注意过,一般没理过那个配置。
另外,那个ERASE是 ...

嗯 谢谢
关于按照手册设置的问题,我没有比较全面的设置手册,按照网上朋友发的帖子,有些讲得不一样,所以出错了,往往不知道是哪个设置的问题。呵呵

楼主(2013-05-04):
这个还是老老实实看keil的帮助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