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直流与13V直流相加能直接用15供电的运放做加法吗

楼主(2013-03-12):
现在需要做一个加法器,将来自两个电源的分别为15V和13V的电压叠加到一起。有没有办法采用±15V供电的运放实现,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2013-06-23):
任何电压的相加最终输出都不能超过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B:
15v和13v电压分别分压(1/2)然后相加应该可以。

网友C:
不行的,换运放
信号叠加都28V了,你看看你的运放 如果单电源供电30V 是否可以?

网友C:
再说了,你信号是否做AD采集?
前段可以分压后再叠加 给后端啊,

网友D:
不可以,输出饱和了,无法得到高于Vcc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