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示波器触发源选择的疑问。

楼主(2013-03-12):
(无正文)

楼主:
好吧,我自己来回答吧~

楼主:
示波器在开始采集数据时,先收集足够的数据用来在触发点的左方画出波形,在等待触发条件发生的同时连续地采集数据,当检测到触发后,示波器连续地采集足够的数据以在触发点的右方画出波形。
所以懂了撒,快的要等慢的撒,懂了吧!呵可

网友A:
用频率低的触发,频率高的信号相对于触发点的波形位置是固定的,可以采到稳定的波形。
用频率高的触发,低频信号看到的波形是几个不同位置的波形叠加起来的。

网友B(2013-09-23):
详细的内容可以查看fzlzdz.taobao.com,里面有具体的数字存储示波器设计文档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