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生成pcb时元件怎么变成绿色

楼主(2013-03-1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焊盘和丝印层之间的距离太近。换封装时增加一下距离

网友A:
或者修改一下规则就行,不是错误

网友B:
规则问题,把规则修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绿色是错误警告  违反了你设置的规则
在绿色上右击查看冲突就可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设置了
到design ruler下面去修改规则

网友D:
估计是器件的引脚间距太小了,把规则改一下吧

网友E(2013-08-18):
引用 网友C:
绿色是错误警告  违反了你设置的规则
在绿色上右击查看冲突就可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设置了
到design ruler下 ...

谢谢,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绿色是错误警告  违反了你设置的规则
在绿色上右击查看冲突就可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设置了
到design ruler下 ...

给你点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还真是这样的

我有点时空穿梭的感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点时空穿梭的感觉啊

为什么穿梭啊?

网友G:
看不明白啊

网友H(2014-03-13):
引用 网友C:
绿色是错误警告  违反了你设置的规则
在绿色上右击查看冲突就可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设置了
到design ruler下 ...

nice 回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绿色是错误警告  违反了你设置的规则
在绿色上右击查看冲突就可看是违反了什么规则设置了
到design ruler下 ...

那要是元器件的管脚绿了呢?怎么看啊?

网友J:
提示规则错误。。

网友J:
可以检查是影响了哪个规则的、。

网友K(2015-04-21):
也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啥也没改,就用的原封装,还出现这绿色了

网友L(2015-07-28):
引用 网友K:
也解决了我一个问题,我啥也没改,就用的原封装,还出现这绿色了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还布不了线。求解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还布不了线。求解答

可能是引脚间距,看封装,如果是全部绿色的话,就是有个红色的没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引脚间距,看封装,如果是全部绿色的话,就是有个红色的没删

什么叫有个红色的没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