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做的比较器的问题,求解!求进!!

楼主(2013-03-13):
如图所示其中A部分使用NE5532做的一个比较器,B部分为可选的比较电压。C端模拟信号输入端。电源为正负12V。
---------------------------------------------------------------------------------------------------------------------------------------------------------------------------------------
问题:
当B部分选择参考电压为0.2V时,C端的信号(NE5532的负输入端)有效值只要超过0.6V左右。那么在NE5532的正输入端(即图中的B部分上部)就会测到与负输入端幅值,频率基本相等的信号,负输入端(即C端口)输入的信号幅值越大,在正输入端测得的信号就越明显趋于负端的信号。
----------------------------------------------------------------------------------------------------------------------------------------------------------------------------------------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各位帮忙看下,提点建议,指点些方法
-----------------------------------------------------------------------------------------------------------------------------------------------------------------------------------------
附件:原理图

网友A:
没什么好奇怪的
建议什么?
指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奇怪的
建议什么?
指点什么?

1、为什么正输入端加了直流参考它会跟随负输入端的变化呢,而且基本上等于负输入端的信号输入
2、这样的话这还能比较吗(我认为正常的比较就是,正输入端加的参考基本稳定),但是现在是正输入端出现了负输入端的信号。这样没法达到自己比较的结果。

网友B:
1你把电路图给全,尤其是B部分基准电压源。
2 该用比较器的地方就用比较器;该用运放的地方用运放;不要混为一谈(虽然理论上运放可以做比较启用,但只是简化过的理论这么说的)。
4 你的输入部分信号频率多高,有可能是布线时候串扰了。

网友C:
某些NE5532两输入端内部之间反并联了两支二极管。

网友D:
“虚短”和“虚断”是有条件的近似!——当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时,其两输入端间的电压非常非常微小,接近于零(这就是“虚短”),而流入或流出输入端的电流也非常非常微小,同样接近于零(这就是“虚断”)。
而你的应用,已经不是工作的线性状态,“虚短”和“虚断”已经不成立。两输入端的电压已经不可忽略,运放内部是有半导体组成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很高很高阻值的电阻。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当两输入端电压有一定大小时,其等效电阻大大下降。当其等效的输入电阻能和你提供基准的电路的等效电阻相比拟时,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基准电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正输入端加了直流参考它会跟随负输入端的变化呢,而且基本上等于负输入端的信号输入
2、这样的 ...

1.看5楼
2.加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把电路图给全,尤其是B部分基准电压源。
2 该用比较器的地方就用比较器;该用运放的地方用运放;不要混 ...

谢谢哈,电路图已经补上了

网友A:
不用说了,加俩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了,加俩电阻吧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基准电平的变化呢?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2 为什么要加输入线上的电阻?具体取值大小取决于什么?为什么?
3 为什么要引入正反馈?引入有什么好处?会不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网友A:
照做吧,成功了以后自己再慢慢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了,加俩电阻吧

恩恩,我试下哈,这个加电阻的方式在冈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里面见过,电阻加的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了,加俩电阻吧

C点加的那个电阻我这板子上做的是有的,但是电阻加上去,电阻右端测量信号失真很大,电阻去掉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基准电平的变化呢?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2 为什么要加输入线上的电阻?具体取值 ...

1、6楼已经解释。
2、该电阻对比较电压附近影响很小,因为输入阻抗很高,其压降很小。而可以限制当两输入端的电压相差比较大时(比如说大于0.4V)其输入端电流值,也就减少了对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的影响了。其取值应该远大于基准电压的等效内阻。
3、加正反馈的目的:①使得比较电路有滞回特性。避免临界的反复翻转现象。②正反馈可以补偿掉输入电压对基准端电压的影响(实际上如果反馈量合适的话,可以使得补偿量略大于被影响的量,这样就具有合适的滞回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做吧,成功了以后自己再慢慢学吧

按照你说的那种方式,加了两个电阻,还是没什么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楼已经解释。
2、该电阻对比较电压附近影响很小,因为输入阻抗很高,其压降很小。而可以限制当两输入 ...

如果不用这运放作比较器,采用专用的比较器来做,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那种方式,加了两个电阻,还是没什么改善的

你想改善什么,“在正输入端测得的信号就越明显趋于负端的信号”这个问题别管它
能正常比较功能实现就行了

网友E:
要认真规格书
“EQUIVALENT SCHEMATIC (EACH AMPLIFIER)”
前面有两个钳位二极管的,所以NE5532不能做比较器;
弄个LM358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