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用,请兄弟姐妹们给点建议! 关于51指令系统和Linux

楼主(2013-03-13):
如果用51的指令系统,rom和ram都满足可以跑Linux系统,大家会用这样的芯片吗?!  谢谢!!!!

网友A:
要求:价底,货源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价底,货源充足。

不超过12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超过12元

厉害啊

楼主:
便宜归便宜啊,但工具链是个问题啊

网友C:
稳定性  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归便宜啊,但工具链是个问题啊

希望得到解释啊

楼主:
单跑一般的传统的51系统已不是问题,至于稳定性和可靠性,在现有的系统中应该是可以了,再说,在我眼里,稳定可靠本就压倒一切。只是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想将Linux在51系统中跑起来,目前在看试Keil51或其他编译器能不能做到编译Linux 10M-100M大小的程序了。。。。。。 在摸索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跑一般的传统的51系统已不是问题,至于稳定性和可靠性,在现有的系统中应该是可以了,再说,在我眼里,稳 ...

加油啊兄弟啊

一般人做一般事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油啊兄弟啊

中国加油啊

没那么夸张,加油就行,别什么来个“中国加油”,我的小神经还受不了。

网友E:
ARM已经这么便宜了,为什么还用51呢,对于Linux来说,用什么指令更无所谓了

哎,其实挺汗颜的,一直想将ARM用起来,可是就是用不起了,没有实打实的用在项目上,用ARM我至今都心里都没底。

网友F:
够用就好

理解万岁啊

网友G:
haha, chusheng niudu

yao ba linux transplant dao 51 shanglai, mission imposible, buguo lz keyi changshi changshi

jianyi : lz xian nong qingchu linux yunxing xuyao xie shenme tiaojian, guang you ram he rom hai yuanyuan bugou
                qici, kankan linux de diceng daima, zhxie dongxi yao zai 51 shang shixian, xuyao duo da gongzuoliang

搞个拼音中文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haha, chusheng niudu

yao ba linux transplant dao 51 shanglai, mission imposible, buguo lz keyi chan ...

哈哈,假洋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aha, chusheng niudu

yao ba linux transplant dao 51 shanglai, mission imposible, buguo lz keyi chan ...

哈哈,估计是输入法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哈,估计是输入法坏了

;P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aha, chusheng niudu

yao ba linux transplant dao 51 shanglai, mission imposible, buguo lz keyi chan ...

这也太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