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弱弱的问一句,电源隔离与不隔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3-13):
小女子有所不知,还望各位大侠不要贱笑~

网友A:
隔离就是指输入与输出、输入与地、输出与输出间的电气隔离,隔离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系统的安全,在其中一端有干扰或者脉冲存在时,由于相互隔离而不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就是指输入与输出、输入与地、输出与输出间的电气隔离,隔离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系统的安全,在其中一端 ...

那什么情况下用隔离的,什么情况下不用隔离的呢?我指的是应用环境

网友B:
隔离分一下几种:
两端隔离:输入输出相互隔离
三端隔离:输入、输出、电源
四端隔离: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源输入,隔离电源输出

网友C:
隔离是指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有隔离变压器隔离,这种变压器可能是工频也可能是高频的。但都能把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
非隔离是指在负载端和输入端有直接连接,因此触摸负载就有触电的危险,因为非隔离的电源会把交流电源的高压引入到负载端,从而引起触电的危险。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是隔离产品,里面就一定会有变压器?

网友D:
据我了解,隔离一般是为了防干扰,或者保护后端设备不受雷击,浪涌或电压尖峰破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是隔离产品,里面就一定会有变压器?

隔离产品里面也有光耦的哟!光耦隔离技术简单,但是磁电隔离需要交变电压的哟!

网友F:
(一)、隔离

  1、安全隔离: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浪涌隔离保护\雷电隔离保护(如人体接触的医疗电子设备的隔离保护);

  2、噪声隔离:(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隔离、强弱信号隔离);

  3、接地环路消除:远程信号传输\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

  (二)、保护

  短路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其它保护。

  (三)、电压变换

  升压变换\降压变换\交直流转换(AC/DC、DC/AC)\极性变换(正负极性转换、单电源与正负电源转换、单电源与多电源转换)。

  (四)、稳压

  交流市电供电\远程直流供电\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电池供电。

  (五)、降噪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09813-1-1.html
这个在21ic上有详细介绍的,你可以去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