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microblaze连接SDRAM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最近在用Xilinx的FPGA做SOPC,利用microblaze软核构建系统,总线是plb4.6,在用SDRAM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外部输入的reference clock参考时钟是50Mhz,microblaze的system clock是50Mhz,而连接的SDRAM芯片要求时钟100Mhz,那么SDRAM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能正常工作的话,是因为FPGA内部倍频提供了100M的时钟,还是因为SDRAM就工作在50Mhz的频率下呢?恳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可以倍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倍频啊

我看BSB完事后在总线上有个clock generator的IP核,这里是用clock generator进行倍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BSB完事后在总线上有个clock generator的IP核,这里是用clock generator进行倍频?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多谢

网友B:
现在都是AXI了
最好是建一个xilinx官方的开发板demo程序看看,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结帖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倍频

怎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结帖啊

又想要分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