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ST的芯片,可以替换掉PIC18F4620的

楼主(2013-03-13):
谢谢。
请推荐一个ST的芯片,可以替换掉PIC18F4620的。
功能替换,成本替换。谢谢了。

网友A:
你该说你的功能要求,别人才好判断。不是人人都用过PIC,别人了不知道你要啥功能,如何给你推荐啊,

网友B:
替换一大把

网友C:
觉得 stm32F051 能满足楼主的要求,5块多的价格够可以了吧

网友D:
王大哥的片应该不错  呵呵  用用看

网友(2013-11-26):
请问哪位大哥那里有工具可以将PIC18F4620芯片的代码给读出来的方法,非常急,还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E:
你应该说下你的需求,要实现怎样的功能,别人才好判断要用哪款芯片最好,性价比最高

网友F:
这一类的片子   我感觉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花点时间   好好琢磨琢磨   应该就出来了    最主要的是需要花点时间  好好看看  技术手册   现在     一般的芯片    内部资源还是很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