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工作的MCU的IO可以直接接5V下MAX485吗?

楼主(2013-03-13):
      最近在做产品,要用到flash,又要用到485,5V的flash基本上绝迹了,于是就用3.3V的,就把系统电压改成3.3V,但是MAX485又是工作在5V下,昨晚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说3.3V下的MCU的RX,TX,包括控制方向的IO口可以直接接到5V工作下的MAX485,不需要电压转换电路,http://www.itool.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14&Id=4948,不知道各位如何认为的,有过这种做法没有?

网友A:
MCU手册说能接就接……
还可以选3.3V的485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手册说能接就接……
还可以选3.3V的485驱动芯片

MCU???  MAX485芯片上就没写这些, 3.3V的485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刚才在淘宝上问了下,MAX3362,单价16,用不起

网友B:
看单片机端口电压值要求,如果接不了,那就接个mosfet 转一下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个MAX3485呢? 3.3V供电的 485

网友D:
简单电阻二极管处理没问题的,只要注意你的传输速度要求就行了,当然最好是转换芯片了。。。

网友E:
可以直接接的,你看芯片的datasheet里面的VioH最小值,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最小值是2V,超过2V他都会认为了是高电平了。
使用芯片时,注意看规格书。
Input High Voltage VIH 2.0 V

网友F:
我觉得最好是使用专用的3.3V统一电平的片子,我使用的是mx3430e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颗芯片多少钱啊?贵了用不起啊

网友G:
可以直接使用,已经批量出过货了。

网友H:
MCU输入这边需要串接限流电阻,不然MCU挂掉!

网友I:
淘宝上的价格有些水份很大的;
1.当然首选3V3的器件;
2.如果是5V的器件,5V驱动3V的时候加一只小电阻,100欧姆应该可以了;
很多年前3V器件不多的时候,5V和3V混用就经常这样保护一下;
BS一下卖器件很黑的卖家;给他们差评;

只需要在RX和TX上各串一个电阻吧,控制方向IO作为输出,就不需要串电阻吧,开始没有加电阻,板子画好了,看到大家都说要加,我又改了一下午的板

网友J:
MAX3485价格只会比MAX485便宜

淘宝那家伙跟我说3.3V的RS485收发器肯定比MAX485贵,单价16块啊,哎,

网友K:
3·3V最早来源于中央处理器!CPU…周边逻辑IC跟随…你用5V IC,那不乱套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哈!

网友L:
很简单的一个事, MCU的TX输出直接接5V的芯片,RX如果不能确定的话可以简单电阻分压就行,不过最好看一下MCU的IO参数,现在基本都兼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淘宝上的价格有些水份很大的;
1.当然首选3V3的器件;
2.如果是5V的器件,5V驱动3V的时候加一只小电阻,100欧姆 ...

我说的是5V到3V的地方加电阻;
3V到5V的地方加电阻没必要;搞不好有负作用;

网友I:
真没搞明白楼主在折腾什么;
我随便一查能查出来一大堆便宜货;

网友M:
为什么不直接选用MAX3485呢

网友N(2013-05-30):
昨天 试了一下不行啊,485的txd电阻分压进mcu的rxd,其他直接连接,不行

网友O:
参考datasheet中的VIL和VIH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