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路输出电源的电压精度

楼主(2013-03-13):
对于多路输出电源的精度,一方面跟采样反馈的方式有关,采样反馈方式有2种:
1,单路反馈(通常为主路);
优势:主路精度很高(达到单输出的精度水平);适合隔离和非隔离的多路输出电源。
劣势:辅路输出的电压精度较差。
2,多路加权反馈

优势:各路输出的电压精度都较高。
劣势:只适合非隔离的多输出应用。

另外,变压器设计时要注意绕组间的耦合,可以考虑各输出同时并绕。

再有就是各路输出加适当的假负载,使输出电压的波动在整个负载范围内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欢迎各路大侠拍砖!

网友A:
反正这个很难!
1.对于单路反馈的系统,只有主路进行反馈,其他路只是耦合作用,所以带载不平衡制约精度的发展;
2.尽管带载平衡的话,也会出现精度超标现象,很有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变压器的耦合,耦合作用不好的话或者说耦合的程度不一致,也会导致精度比较差;采用输出并绕的方式。
对于多路加权反馈,没有研究。版主贴个原理图学习学习的啊。。。。。。

网友B:
多路输出精度不好把控,还是选用多个单路的比较好,就是空间和成本不好控制,矛盾啊....

网友C:
常规应用中,一般也只对主路电压有很高的精度要求,当然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对其他输出电压要求高精度。所以都会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选择合适的反馈方式

网友D:
一般也只对主路电压做反馈控制,
也有兼顾几路的反馈方式.

网友E:
个人经验,多路输出采用权加反馈,只适合于小功率电源,大功率的话相互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