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3-03-13):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STM32和LWIP的网络数据采集模块设计》,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啊,现在甚至连网络数据采集都没理解,网络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什么啊,从哪里采集啊?有没有大神能给讲解一下,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对于这个题目,整体模块设计该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A:
不要沉了,给你支持一下,但是俺也不很会,只是马马虎虎了解点

网友B:
网络数据采集就是收IP包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数据采集就是收IP包啊,呵呵

终于有回复的了,您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现在实在是一头雾水啊,对于一个现阶段什么都不懂的来说我该献血写什么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数据采集就是收IP包啊,呵呵

非常感谢,可是还是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数据采集就是收IP包啊,呵呵

大神,帮帮忙吧,再给讲讲吧……

网友B: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是否上操作系统?
是收自己的数据,还是网络上全部人的?
整体是一个什么结构?
LWIP是不是现成的?
你主要负责什么?
另外:我还奇怪网络数据采集跟LWIP根本没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是否上操作系统?
是收自己的数据,还是网络上全部人的?

不用上操作系统,我的就只是一个毕业设计,做出一个模块就行。我现在所知道的是将STM32链接到PC机,用Keil编一段程序,传到STM32. LWIP是现成的,一些函数都已经有了,自己再修改一下就行的。所谓的网络数据采集应该就是连接好STM32后打开一个网址,网址我们老师给的资料上有。http//:192.168.0.10/index.html   我尝试过直接打开,但是不行,应该是要连接好STM32才行的。老师给的资料上页面显示的是LED控制什么了,是英文页面,我觉得应该就是控制单片机上的LED灯。    老师说这个模块是不难的,是他们在做的一个项目里的一个小模块,但是我接触的实在太少了,学了一些STM32的知识,但还是没有头绪,无从下手,大神您就把这个想得尽量简单一点,您一定能知道怎么做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模块整体该是怎么连接的,还请大神帮忙……您能告诉我您的QQ什么的吗,这样还能好请教一些。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是否上操作系统?
是收自己的数据,还是网络上全部人的?

这是我们老师给的资料

网友B:
应该是STM32再加一个网络芯片组成的硬件设备(裸奔),因为LWIP是现成的,这就简单了,你估计就写一下收发IP包的程序,解析一下包头就好了(纯粹的软件),连IP地址都是确定的,那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IP直接写死),作为一个毕业设计,你还是自己好好完成它吧,而且和其他模块有关联性的话别人根本帮不上忙。

网友B:
刚看了一下你的资料,自带网口,连网络芯片都省了LWIP提供到API层,你就写一下驱动吧,没什么好说的了,网上估计有现成的,你可以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一下你的资料,自带网口,连网络芯片都省了LWIP提供到API层,你就写一下驱动吧,没什么好说 ...

谢谢您了,我也觉得还真是得好好弄一下,谢谢大神的鼓励。

楼主(2013-04-23):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一下你的资料,自带网口,连网络芯片都省了LWIP提供到API层,你就写一下驱动吧,没什么好说 ...

我现在已经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采集STM32的电压然后在网页上显示出来,可是这段程序我不理解,用这个算法显示出来的电压一直是3v以上,好像不怎么变,我把+0x03去掉,又一直显示0.几,请大神再指导一下,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ADC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Val = ADCVal/8;
        Digit1= ADCVal/100;
        Digit2= (ADCVal-(Digit1*100))/10;
        Digit3= ADCVal-(Digit1*100)-(Digit2*10);
        /* Update the ADC value in STM32F107ADC.html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7+92) = 0x30 + Digit1; /* ADC value 1st digit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8+92) = 0x30 + Digit2; /* ADC value 2nd digit */
        *((data_STM32F107ADC_html)+ 0xb49+92) = 0x30 + Digit3; /* ADC value 3rd digi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采集STM32的电压然后在网页上显示出来,可是这段程序我不理解, ...

ADC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关键就在这一句上,获取的ADCVal必须正确

Digit1= ADCVal/100;
Digit2= (ADCVal-(Digit1*100))/10;
Digit3= ADCVal-(Digit1*100)-(Digit2*10);
这三居貌似有点问题啊,把Digit1带入Digit2,则Digit2=0,同理Digit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关键就在这一句上,获取的ADCVal必须正确

不是,Dight是将ADCVal的百位,个位,十位分别提取出来啊.电压采集那个子程序也没问题,因为在另一个实验中,用那段子程序采集电压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话是可以正确采集并显示当前电压的。我后来再看感觉是整个主程序中没有将电压采集这段子程序给用上……好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Dight是将ADCVal的百位,个位,十位分别提取出来啊.电压采集那个子程序也没问题,因为在另一个实验 ...

明白了,那还是ADC_GetConversionValue这句的问题,加打印在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那还是ADC_GetConversionValue这句的问题,加打印在调试吧

谢谢大神提醒,问题出在了通道选择上,我把采集通道改变之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