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3-03-13):
(无正文)

网友:
ATmega16 的FLASH 16K容量
能存储多少语音数据呢 ??

为什么不用W25Q80   1M BYTE的容量   只要1.4元的价格

网友A:
楼主想在线擦除flash啊

网友B:
你再挂一个DA把他转换成模拟数据送给喇叭就可以

网友C:
那你程序放哪里呢?

网友D:
你的数据量多大,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放到eeprom里边。

网友D:
我是经常会把临时参数放到eeprom里,反正不用也浪费。

楼主:
我希望语音存储能在单片机内部进行,希望存储的语音信号为2s,也就是FLASH的16K内存,现在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么大的数组来存放

网友E:
flash不能用软件擦。只能用片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lash不能用软件擦。只能用片外的。

可以软件擦除的 不然AVR的bootloader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擦除的 不然AVR的bootloader是怎么做的呢???

应该可以软件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