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耳机插在音频输出口听的

楼主(2013-03-13):
vs1053的正弦波实验应该输出什么声音?
我用耳机插在音频输出口听的有声音。

网友A:
呵呵,有趣的,这应该有声音吗?

网友B(2013-05-28):
声音是一段频率范围400-3k,正弦波感觉应该没有声音

网友C:
低频声音,很震撼吗

网友D:
我试的时候咋有声呢。。前几天刚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的时候咋有声呢。。前几天刚试的。。

那应该不是单频吧,如果是调制信号会有,单频最多就是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