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沟道MOS型号及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13):
我现在做的产品要用到大电流 大功率的P沟道MOS管,参数是,输入电压24V左右,能输出10A的电流,功率大于150W这样。求型号及驱动电路

网友A:
NTB5605PG 60 140 18.500 P沟道 D2PAK/-55 ~150 - 60 V, - 18.5 A,功率MOSFET

网友A:
为什么不用N沟呢?便宜且型号多

网友B:
自己去网上一搜就OK了,alldatasheet直接输入参数,就可以找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