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2103的IIC的程序怎么停在起始脉冲发送处?

楼主(2013-03-13):
如题,请教高手帮忙看看吧

程序单步就停在等待完成start处,用的ADS

********************************************************************************************************
**函数功能:给24C02里写入4个字节,在串口上打印出来;然后读出来,也在串口上打印出来
            显示完后比较,如果不相等,蜂鸣器鸣叫;如果相等,LED闪烁
**说明:JP2_LED1连接上,J9连接上.实验前按复位键。保证复位i2c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STA   (1<<5)
#define I2CEN (1<<6)
#define STO   (1<<4)
#define SI    (1<<3)
#define AA    (1<<2)
#define SDA1 (1<<18)
#define SCL1 (1<<17)
#define  WP   (1<<26)
#define   WRMode     0                               //写控制位
#define   RDMode     1                               //读控制位
#define   C02MasterAddr  0xA0                        //24c02的器件地址
#define   C02SlaveAddr    0                          //24C02的子地址
#define   lastbyte   1                               //最后一位标志位
#define  LED1 (1<<2)
#define  LED2 (1<<3)
uint8 I2C_buf1[10];
uint8 I2C_buf2[10];
uint8 i;
extern void UART0_PutString(char *str);
extern void UART0_PutChar ( uint32 data);
extern void UART0_Init (void);
extern void PLL_Init(void);
/***********************i2c总线初始化*********************/
void  I2C_Init(void)
{  /* 设置I2C时钟为100KHz */
   I2SCLH = I2C1SCLL = 14;            // 晶振为11.0592MHz,Fpclk = 2.7648MHz,I2C时钟速率=2.7648/28=100k
   I2CONCLR=0x3c;   //STA|SI|AA|STO;
   I2CONSET=0x40;   //I2CEN;                  //I2EN=1,使能I2C功能
}
/*************************发送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I2C1CONSET=AA;               //自己加的

  I2CONSET|=0x20;   //STA;                    //启动发送START脉冲
  //I2CONSET=SI;                     //发送完起始位会自动置1
  do{}while(0x08!=I2STAT);        //等待完成start脉冲发送
  I2CONCLR=STA;                    //清除STA位,结束过程
  /*IOCLR = WP;
  IOSET = SDA1;
  IOSET = SCL1;
  IOCLR = SDA1;
  IOCLR = SCL1;*/

}
/*****************发送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I2CONSET=STO;                    //启动发送STop脉冲,STO位是自动清除的.不必判断是否结束
  I2CONCLR=SI;                     //只能清除SI,清除STO还是会有影响,STO同时清除,返回到初始化的状态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1000; i++);
}
/***************写8位数据*****************************/
void WriteByte(uint8 data)
{
  I2DAT=data;
  I2CONCLR=SI;                     //启动发送
}
/***************写器件地址和读写信号*****************************/
void WriteAddr(uint8 ReadMode)
{
  WriteByte(C02MasterAddr+ReadMode);
  if(RDMode)  do{}while(I2STAT!=0x40); //等待器件地址和读信号完成
  else   do{}while(I2STAT!=0x18);        //等待器件地址和写信号完成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int8 data)
{
  WriteByte(data);
  do{}   while(I2STAT!=0x28);            //等待写数据完成
}
/***************读8位数据*****************************/
uint8 ReadByte(uint8 last)                       //last:最后一位数据
{
  if(last)
  {
    I2CONCLR=AA;
    I2CONCLR=SI;                   //启动接收最后数据
    do{}while(I2STAT!=0X58);
  }
  else
  {
    I2CONSET=AA;
    I2CONCLR=SI;                   //启动接收数据
    do{}while(I2STAT!=0X50);
  }
  return I2DAT;
}
/***************写4个字节到24c02*****************************/
void WriteC02()
{
  uint8 i;
  I2C_Start();
  WriteAddr(WRMode);                   //写地址和写模式
  WriteData(C02SlaveAddr);             //24c02的存储地址
  for(i=0;i<4;i++)  I2C_buf1=i+5;   //I2C_buf初始化
  for(i=0;i<4;i++)
  {
    WriteData(I2C_buf1);
  }
  I2C_Stop();
  DelayMs(10);                       // 延时等待eeprom写操作
  //把写到I2C上的数据在串口上打印出来
  DelayMs(100);
  UART0_PutString(" \nWrite to I2C BUS:\n");
  DelayMs(1000);
  for(i=0;i<4;i++)
  {
    UART0_PutChar(I2C_buf1+48);
    UART0_PutString("\n");
    DelayMs(1000);
  }
}
/******************从24c02地址读4个字节数据************/
void ReadC02()
{
  uint8 i;
  I2C_Start();
  WriteAddr(WRMode);
  WriteData(C02SlaveAddr);
  I2C_Stop();
  I2C_Start();
  WriteAddr(RDMode);
  for(i=0;i<4;i++) I2C_buf2=0;
  for(i=0;i<3;i++)
  {
    I2C_buf2=ReadByte(!lastbyte);
  }
  I2C_buf2[3]=ReadByte(lastbyte);
  I2C_Stop();
  //把从I2C上读到的数据在串口上打印出来
  UART0_PutString(" \nRead form I2C BUS:\n");
  DelayMs(1000);
  for(i=0;i<4;i++)
  {
    UART0_PutChar(I2C_buf2+48);
    UART0_PutString("\n");
    DelayMs(1000);
  }
}
/************************beep鸣叫********************/
void Beep()
{
  while(1)
  {//IO0CLR=BEEP;
  // DelayMs(100);
   IO0CLR = LED1|LED2;
  // DelayMs(10000);
  }
}
/************************led闪烁******************/
void LedFlash()
{
  while(1)
  {
   IO0CLR |= LED1|LED2;
   DelayMs(500);
   IO0SET |= LED1|LED2;
   DelayMs(50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INSEL0 = 0x00000055;   // 设置I/O口工作模式,使用I2C0口,P0.2,P0.3和UART0的P0.0,P0.1。其余口为GPIO口
  //PINSEL1 = 0x00000000;
  PINSEL0 = (PINSEL0&0XFFF0FFFF)|(0X05);  //设置UART0的P0.0,P0.1的功能为TXD0,RXD0
  PINSEL1 = (PINSEL1&0XFFFFFFC3)|(0X05<<2);   //设置I2C1的P0.17,P0.18的功能为SDL1.SCL1

  IO0DIR=LED1|LED2;                  //设置GPIO的方向
  IO0SET=LED1|LED2;                  //使接口输出高电平

  PLL_Init();                           //锁相环初始化
  I2C_Init();                           //I2C初始化
  UART0_Init();                         //串口初始化

  for(i=5;i<9;i++)
  {
    WriteC02();                         //往24C02写4个字节数据
    DelayMs(1000);                      //延时
    ReadC02();                          //从24C02把写进去的数读出来
    DelayMs(1000);                      //延时
  }

/*********判断是否相等,并显示***************/
  for(i=0;i<4;i++)
  {
    if(I2C_buf2!=I2C_buf1)        //如果有不相等的出现
      Beep();
  }
  Led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