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signal值不能传输??

楼主(2013-03-13):
--异步脉冲进行内同步process
SynPulse: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200k ='1';
                     SynPulseIN <= PulseIN;

  end process SynPulse;

--接受SDK发送数据process。
RecData: Process

begin

        TagRecData(3 downto 0) <=  axi_gpio_0_GPIO_IO_O_pin(27 downto 24);

                  if(TagRecData = "0001" ) then
                      FixData1(9 downto 0) <=  axi_gpio_0_GPIO_IO_O_pin(9 downto 0);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elsif (TagRecData = "0010" ) then
                       FixData2(9 downto 0) <=  axi_gpio_0_GPIO_IO_O_pin(9 downto 0);
                       LED1 <= '0';
                       LED2 <= '0';
                       LED3 <= '1';
                  elsif (TagRecData = "0011" ) then
                       FixData3(9 downto 0) <=  axi_gpio_0_GPIO_IO_O_pin(9 downto 0);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RecData;
--

--计数并置电平process
  INPulseCNT:process
  begin
         if (SynPulseIN'EVENT AND SynPulseIN = '1') then
                                  CntINPulse<=CntINPulse+"0000000001";

              if (CntINPulse>"0000000001"  and CntINPulse<FixData1) then
                           EnPulseIN  <= '1';
                           EnPulseOut <= '0';
                           EnTrig := '0';
           elsif (CntINPulse>FixData1+"0000001011" and CntINPulse<FixData1+"0000001011"+"0000001001")
               then
                       EnPulseIN <= '0';
                        EnPulseOut <= '1';
                        EnTrig := '1';
             elsif  CntINPulse = FixData1+"0000001011"+"0000001001"  then
                          EnPulseIN <= '0';
                          EnPulseOut <= '0';
                          EnTrig := '0';
                           CntINPulse <= "0000000000";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INPulseCNT;

指示灯亮了,说明数据已经接受到了,但就是置电平的process操作不对,如果把FixData1换成常数"0000001011",就一切电平就正常了,请问为何数据接受到了,在process中操作就不对啊?是不是前面的(SynPulseIN'EVENT AND SynPulseIN = '1触发条件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触发的那个时刻,FixData1这个信号没有保持住?

楼主:
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FixData1这个值传递不过来,是不是跟SynPulseIN'EVENT AND SynPulseIN = '1'触发条件有关系啊?好像是这样,如果有关系,那我就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A:
TagRecData这个值呢?

楼主:
TagRecData这个值是正确的,因为对应的LED灯都亮了。

网友B:
process没有敏感信号列表,无法启动porcess

楼主:
您说哪个process没有敏感列表?RecData这个process灯已经点亮了,我感觉这个process已经启动了。后面那个确实应该加一个SynPulseIN敏感列表,我现在加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没有敏感信号列表,无法启动porcess

加了敏感列表,也不行。

网友A:
FixData1这个的值,能抓一下分析么?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抓?

网友A:
用CHIPScope,如果是XILINX的芯片

网友C:
用猴哥方法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抓?

应该把敏感信号列表都加上。感觉你传的值是不是不对?范围到了else  null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敏感信号列表都加上。感觉你传的值是不是不对?范围到了else  null里面了。。。 ...

抓抓数,有利于提高本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抓数,有利于提高本领

该学学。很好玩的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