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uf的电容居然有0603贴片的?

楼主(2013-03-13):
(无正文)

网友A:
耐压只有6.3V 吧
耐压10V的都0805了
1.2 1.8 3.3V 电源用0603 6.3V 4.7uf 毫无问题

网友B:
10uF都有0603的,只是耐压低一些而已。

网友C:
耐压低是个问题呢~:lol

网友D:
封装小,耐压低。
一般选择耐压1.5~2倍的正常电压就可以吧

网友E:
耐压低的

网友F:
很正常,这是元件制造工艺进步的结果。这类电容都是叠层瓷介电容,比电解电容的ESR和ESL更低,用于滤波的效果更好,要说缺点,有些传统电路不能使用过低ESR的滤波电容,再有就是该封装下无法实现较高的耐压,只能用在低压系统中。

网友G:
DK大的介质温度稳定性都不是特别的好

网友H:
非常正常的,现在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