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STC12C5410AD里面PCA的捕获模式

楼主(2013-03-13):
最近根据12C5410AD的芯片手册按照例程写一个程序打算做小车的测速,但是无论如何都触发不了中断,请各位大侠指教,源码很简单如下
#include<STC12C5410AD.h>
sbit Led  = P2^2;
sbit EPCAI = IE^6;
void PCA_isr()interrupt 6 using 2
{
    CCF0 = 0;
    Led = !Led;
}
void main()
{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1;
        CCAPM0 = 0x31;         //寄存器定义为触发中断
        CR = 1;           //开始计数
        EPCAI = 1; //开PCA的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之前以为是工作组的interrupt 6和7的问题,但是怎么改也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A:
     while(1);
这个没代码就当在这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这个没代码就当在这里了吧~

对啊,在这里等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