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M35x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03-13):
求教各位大侠:使用controlSUITE软件blinky_c28.c中例程blinky_c28直接进行编译,并将.out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中的RAM中,板上与gpio70管脚对应的led2不亮,然后使用示波器进行观察后此管脚确实没有被置低(此管脚是3.3V上拉);
问题就是
1、ccs编译时也没有报错啊;
2、console对话框中显示“Cortex_M3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28xx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28xx_0: GEL Output:
RAM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28xx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28xx_0: GEL Output:
RAM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3、F28M35x是否可以对单个内核进行操作。
小弟对此问题比较迷惑,还请前辈解答一下,谢谢啦!!!

楼主:
问题已解决,文件未链接全,缺少sysctl.c源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文件未链接全,缺少sysctl.c源文件。

编译时没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没报错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只对C28核下载程序,总是提示‘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tmp/TI_MKLIBxv1Ejf/SRC/boot28.inc"’。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还请帮助小弟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只对C28核下载程序,总是提示‘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tmp/TI_M ...

这种一般都是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路径的问题

这两个项目文件的路径是一样的,只对M3核下载程序是可以的,唯独在对C28核下载程序时总是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项目文件的路径是一样的,只对M3核下载程序是可以的,唯独在对C28核下载程序时总是会报这个错误; ...

M3核用到/tmp/TI_MKLIBxv1Ejf/SRC/boot28.inc这个文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核用到/tmp/TI_MKLIBxv1Ejf/SRC/boot28.inc这个文件了么。

M3核已经下载成功了,是下载C28核程序时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意思是M3的核可能没有用到boot28.inc这个文件,所以才正常。
你先搜一下boot28.inc这个文件是否存在,路径是否正确。

如果存在的话,可能是路径问题,不存在的话,可能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