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泰芯片UT000327是什么?

楼主(2013-03-13):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控制器,出去要3路485的,我本来是从单片机出来一路485,然后隔离一下,再通过3路485芯片并联出去的,但是到实际场合(对电磁干扰有一定要求),却用不起来,后来买一个宇泰的UT-5204,用就可以的,但是这个集线器要好几百块的,老板让我参考他们的做法,我拆下来发现,电路没有太多特别,就是最后多了一个20个脚的UT000327(这个芯片是他们公司自己打磨过的,自己打的码),我想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吗?我量过这个芯片前后信号,电平是一致的,就是幅值有变化5V-3.3V,请宇泰的兄弟谅解,我没有要仿制贵公司产品的想法!

楼主:
继续顶,请知道的说说,谢谢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啊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还是你没有人说话啊

楼主(2013-04-18):
看来真没人知道了

网友A(2013-12-09):
是否是个5v 与3.3v的电平转换芯片?
74lvc系列3.3V电源供电,输出3.3V电平,可以5V电平输入;5V电源供电,输出5V电平,可以3.3V电平输入。常用的如:74lvc07、74lvc2g07、74lvc3g07、74lvc2g34、74lvc2t45,ST公司的stm8L的DEMO板就用了一颗74LVC2T45,将接ST-link的SWIM下载口5V电平转为STM8L的3.3V电平
可以确认下  参考sn74lvc1t45

网友A:
可否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