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懂的编码器动画

楼主(2013-03-13):
但是有个疑问,这种编码器好像不太普遍,通用的光点编码器都是只有外面一圈的通孔。。。
问题是 这种是属于单转绝对编码器吗???

网友A:
是的, 这种叫做绝对编码器. 任意位置都能直接给出绝对角度.
而市场上, 相对编码器由于信号少, 价格便宜, 接口方便, 而更常见一些.

网友B:
是单片机嘛呵呵,无知呢,只想多看看,不要见外

网友C:
这个是8421码吗?

网友D:
果然是简单易懂

网友E:
这个图搞得好

网友F(2013-06-21):
不错 图片很有舒服力!!

网友G:
以前看不懂,这一下就看懂了,有谁再整个相对编码的才好

网友H(2013-08-08):
这种编码器如意出现误码,仔细看看相关知识吧

网友I:
看懂了,黄的是0.红的是1

网友J:
omron 1000线的编码器,是不是1圈out1000个开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