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500w的电源,是用3842还是494,还是别的电路

楼主(2013-03-13):
一般3842反激电路,好像都用在小功率的电源上,494适合做中功率的电路,做一个输出500w的电源,请教各位大侠,从稳定角度看,用哪种结构比较好?

网友A:
说清楚输入输出才能定拓扑啊,定了拓扑才能定控制芯片啊。。

网友B:
都可以!但是要看输入电压和体积的限制等等!  顶楼上的!

网友C:
用半桥吧,比较理想。

网友D:
主电路 先定了再说。。。

网友E:
500W用反激式肯定不行,考虑其他拓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输入输出才能定拓扑啊,定了拓扑才能定控制芯片啊。。

220v输入,输出60-110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494 都是驱动13009高压三极管,没看到用mos的电路。

网友G:
494可以驱动场管

楼主(2013-05-05):
引用 网友G:
494可以驱动场管

494可以驱动场管????  我看到的都三极管。

网友H:
哼哼!…本末倒置!…500w!首先要想用什么功率器件推动?…mos?igbt?还是三极管?…二:用什么电路型式?…半桥?全桥?单管甲类?…再考滤3842、494、特别推荐:3525!…本判官裁决如下:把你送到图书馆禁闭三个月?或打屁股五十小板?自己决断吧!…

网友I:
很好用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哼哼!…本末倒置!…500w!首先要想用什么功率器件推动?…mos?igbt?还是三极管?…二:用什么电路型式 ...

网友K:
使用全桥

网友L:
正激合适,

网友M(2014-01-05):
引用 网友H:
哼哼!…本末倒置!…500w!首先要想用什么功率器件推动?…mos?igbt?还是三极管?…二:用什么电路型式 ...

:D

网友N:
引用 楼主:
220v输入,输出60-110v可调。

看来3842,3525都得用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