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的采样率怎样调整?

楼主(2013-03-13):
数字示波器的采样速率到底是由Horizontal中的t/div旋钮调整还是由Menu中的Acquire来调整?我看了Acquire中的选项没有调整采样速率的选项。
或者说是由示波器自动调整?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泰克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泰克的说明书~

谢谢,找到了,是X的时间轴设置,即s/div 但要注意Fit screen功能是否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