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操作

楼主(2013-03-13):
unsigned char date[4];
unsigned long int value;
如果移位操作是:
value=date[0]<<24  | date[1]<<16  | date[2]<< 8 | date[3];
输出的结果value值是不对的,高16位输出为0,低6位是对的。

如果移位操作:
value=date[0]<<8  | date[1];
value=value<<16  | date[2]<< 8 | date[3];
输出的结果value值是正确的。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你看一上反汇编就知道了。
value=date[0]<<24  | date[1]<<16  | date[2]<< 8 | date[3];
等式都是8位数据进行操作,所以系统保存的结果是8位的。
所以经常在不是同类型的变量操作时要小心,数据运算的时候会将数据都转换成默认类型再进行运算。

第一个等式不会转换,因些错了,第二个运算前会去转换。

还有一点建议,你这个程序移位打上括号,不然可读性不好。

网友B:
将其强制类型转换
(unsigned long)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看一上反汇编就知道了。
value=date[0]

反汇编只有用R6和R7 来保存date[2]和date[3],根本就没有date[0]和date[1]的事,这是咋回事,为什么系统保存的结果是8位的。

网友A:
date[0],data[1]
直接优化掉了,无效操作

网友C:
数据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看一上反汇编就知道了。
value=date[0]

第一个等式不会转换,因些错了,第二个运算前会去转换。
这句话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位数小于int类型的,默认按int型操作,因此不做类型转换,移位大于15就没意义了。你的操作数是一个8位 ...

对于位数小于int类型的,默认按int型操作,这是仅对于移位操作来说的吗?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也要注意,标准C都有整数提升。8位并不一定按8位运算

不是标准C有扩展,在嵌入式的世界,很多操作会根据实际情况去优化。8bit+8bit一定是两个8bit相加的。
实际这些操作都是根编译器有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等式不会转换,因些错了,第二个运算前会去转换。
这句话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

第一个等式的右值全是8bit的,所以他操作用的全是8bit的
而第二个等式的右值存在非8bit的,所以运算的时候会去转换。

网友F:
unsigned char date[4];
改成
unsigned int date[4];
应该就都可以了吧

网友G:
9楼正解

网友A:
我以VC,Keil MDK上试了,确实如你所说。
看来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VC,Keil MDK上试了,确实如你所说。
看来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看到这里有点晕,到底怎样理解呢

网友A:
标准的C是按ccxlslr所说的,Keil钩上那个选项之后也是。如果没有选中那个选项,基本上按我所说的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C是按ccxlslr所说的,Keil钩上那个选项之后也是。如果没有选中那个选项,基本上按我所说的执行的。 ...

你哪里理解的有问题,正确的理解是什么

网友H:
"对于位数小于int类型的,默认按int型操作,因此不做类型转换,移位大于15就没意义了"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难怪此前用一个uint变量位移16以上不能得到正确结果。还以为是单片机不支持。
话说ccxlslr楼去哪了。

网友H:
嘎嘎,知道了。
C语言的整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