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助关于JTAG与目标板的接口连接

楼主(2013-03-13):
      买了一个仿真器,参考网上的一些图制作AVR(ATmega16)最小系统JTAG接口,打开AVR studio   都连接失败,请问什么原因?最小系统的USB-ISP连接没问题(JTAG连上AVR开发板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提示信息目标板没有上电  仔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