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量产故障连连

楼主(2013-03-13):
用74逻辑和光耦搭起来的板子,设计、调试都成功后,叫生产部门的工人照着做焊了几块。
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没一个好的。
估计是焊接 质量不行。现在正挨个诊断,麻烦死了。
不知大家量产时遇到类似问题没有,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没隔离好
看到东西才好说

网友B:
1、如果是基于理论的理想化设计,则实际生产出现批量性问题很正常。
2、手工焊接一般出现问题都是离散性质的
3、检查BOM等,如果BOM等错误,则批量错误也是自然现象。

网友C:
“检查BOM等,如果BOM等错误,则批量错误也是自然现象”——严重同意!

网友D:
自己硬件设计的时候不光考虑原理上的东西,生产,结构,可测试性都尽量考虑在里面。

网友E:
机器加工就好多了,

网友F:
有可能是BOM错误,更可能的是元件采用的批次不一样,具体指标性能存在差异

网友G:
估计是光耦的参数问题,比如CTR的离散性。另外光耦CTR的温度系数比较大

网友H:
什么原因只有通过实际测试才能知道

网友I:
问题不论大小碰到一定要仔细分析,小批碰到问题那是好事。要不然量产的时候只有上火的份了。

网友J:
全部都有问题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BOM错误,更可能的是元件采用的批次不一样,具体指标性能存在差异 ...

这就是第一条:
1、如果是基于理论的理想化设计,则实际生产出现批量性问题很正常。

如果一个设计必须使用某个型号某个批次器件的话,设计者就应该好好翻翻元件规格书,否则这样设计的产品所挣的钱基本都是不够赔的。

网友K:
设计到生产…对一些人来说是艰难和痛苦的事…多协调、多检讨、素质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第一条:
1、如果是基于理论的理想化设计,则实际生产出现批量性问题很正常。

还是大哥你总结的干练

网友L:
只能通过分析故障原因,来确定出问题的环节

网友M:
十有**是设计问题

网友N:
这个很奇怪,应该是焊接问题

网友O:
设计信息传递做好。另外控制要器件来源,我们之前从中发买了几十片光耦,全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