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能提供多大电流的输出?

楼主(2013-03-13):
如图,24V转15V,得到的15V给TPS2812驱动芯片,然后驱动两个并联的MOS(MOS的母线电压150V,开关频率65K),请问这样的15V能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和功率么?谢谢!

楼主: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新手,给讲讲呗

网友B:
有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C:
这个得看24v端可以提供多大的功率

网友D:
只要24V能力够,剩下的就是2N551的耐流和耗散功率了,注意下散热,应该驱动能力足够大

网友E:
得看24V能提供多大,三极管允许多大,电阻R1耐多大电流

网友F:
单从这个电路图来看,这是一个恒压电路,能提供多大的电流,关键取决于2N5551,刚查了一下,它的电流是600MA,所以此电路能提供600MA的电流

网友G:
不甚理解,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