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白屏了

楼主(2013-03-13):
我的板子触摸屏总是白屏怎么回事?例程都是原有的没动过,可是每次下载到板子里都是白屏。买回板子来还是可以显示的,就是试了试其他的例程屏就不显示了,一直白屏。请各位高手帮忙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了呢?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问题好多原因呦。你可以看下复位引脚。或有屏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屏后排线松脱了。感觉是硬件问题

楼主:
恩,谢谢各位耐心解答。stm32板子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试原有的例程也会白屏吗?还是其他例程白屏?

楼主:
就是原有的例程,而且每次都白屏。估计是屏坏了吧

楼主:
板子刚买回来,试了一两次还行,后来就一直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