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l 器件放到不同层报错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13):
两个器件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其中一个是插孔器件,放在一起会报错。具体见图。
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产设置的安全距离没有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产设置的安全距离没有设好

不是安全距离的问题。忽略这个报警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design -> optiond -> DRC Errors

网友C:
关掉DRC错误显示。快捷键 L

网友D:
应该是安全距离设置的问题,设的小点就不会报错了。
楼上的几位是把提示错误去掉,这个是回避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安全距离设置的问题,设的小点就不会报错了。
楼上的几位是把提示错误去掉,这个是回避问题啊! ...

是的,上面是在逃避问题。但好像不是安全距离的问题。
如果一个器件是插件式的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