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1060)我用的pickit3仿真器,出现此问题,检查连线正确,电压正确,芯片型号与所选芯片一致用其他pickit3仿真器可以正常下载。这样的话pickit3就是有问题的,有没有知道什么情况会导致pickit3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A:
在这些这一行提示之前,会有一个KIT3的自检提示,如果那个提示是正确的,那么一般还只是KIT3到目标芯片出现了问题,出问题的可能很大,但一般大概如下:
1、实际芯片和MPLAB中设置的芯片不一致
2、ICSP的接线错误或连接不良
3、目标芯片的供电方式不对,如果选择了目标板外部自供电,则MPLAB的PICKIT3中电源选项就要关掉,并且在实际中目标板自供电电压要正确,否则可使用KIT3直接对目标芯片供电,选择KIT3对目标板供电时要注意最大电流是有限制的,如果超过这个电流限制,那只能用目标板自己的外部供电。
4、ICSP的连接要注意在时钟线和数据线不能有感性和容性的负载,当上面有感性或容性负载时,时钟和数据的传输就会因为RC作用而产生失真,此时ICSP通信不正确就很正常了,同时也要注意,虽然在这两根线上接任何的电感电容器件,但当这根连接线特别长的时候,因为振铃或线的自感等作用,也会产生通信异常,一般建议连接线长度不超过1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