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接法疑惑。。。

楼主(2013-03-13):
看到一个电路图的电源接口部分,稳压二极管(ZD1)这样个接法,能够起到稳压嵌位的作用么?应
该要在接稳压二极管前加个限流电阻才对吧,我认为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浪费了一个稳压二极管!
大家怎么认为?欢迎指教,谢谢!

楼主:
类似的还有,

网友A:
在接口器件上放置二极管,防静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口器件上放置二极管,防静电用的。

静电不是放瞬态二极管吗?

网友B:
过滤尖峰和浪涌,保护后面芯片,没什么不妥呀……

楼主:
我按第一个图解了电路,后面的芯片经常烧掉,后来串了个10欧的限流电阻后,再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C:
LS:
哪里串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
哪里串限流电阻?

ZD1前面

网友D:
USB电压一般5V,高也高不了多少。而且有限流。负载能力也比较差。

假设USB输出5.5V,由于有稳压管,高于5.1V,稳压管流过电流,假如流过30mA,这是电压就降到5.1V了。(当然,参数只是一种假设)

如果是内阻比较小的电源,差0.1V,也许就会有1A或更高的电流,好是不行的。

网友D:
串个电阻,大小还不好弄,太大了,电源内阻大负载能力差,USB负载能力本来就差。太小了,呵呵,接近不串,跟上面也差不多。

楼主:
我觉的USB插拔时有风险呢

网友E:
估计LZ 说的是 电感之后,ZD1 前面;LZ 的想法多年前我也有同感,不过滤尖峰和浪涌还是有点用的,见个很多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LZ 说的是 电感之后,ZD1 前面;LZ 的想法多年前我也有同感,不过滤尖峰和浪涌还是有点用的,见个很多 ...

嗯。就是比较难验证它是否起到了虑尖峰和浪涌的作用。

网友F:
吸收瞬间尖峰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是滤尖峰的呢,还是个单向的。
而且只有电源线上才有。

网友G:
一般工控的产品,对外的接口我看到很多都是这么接的。要想过端口的脉冲群测试,不这样接,端口的周边器件非常容易挂掉

网友H:
学习一下,慢慢琢磨

网友I:
没觉出不妥

网友J:
学习下,不是很懂

网友K: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USB的输出为5.0,但稳压二极管的管压降为5.1,当外部出现高电压时起到保护的作用呢

网友L:
比较认同,吸收浪冲!!!
如果,VCC本身就有5.5V这么高,就应该加10R电阻的限流电阻的把!!

网友M:
应该电路图出了问题,没有保护电阻当电流过大时就会使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大于最大电流就会烧掉,所以要加一个电阻器保护作用

网友N:
一般稳压管前面都会加一个电阻限流保护。。

网友O:
应该是起嵌位作用

网友P:
接口附近我一直用TVS管,用稳压管我觉得就是摊便宜。
板子内部才用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一直用TVS管,用稳压管我觉得就是摊便宜。

总感觉用稳压管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起嵌位作用

钳不了位呢,我测过了,把输入电压调高,稳压管两端的电压跟着高。。。

网友Q:
这样的电路必须用带过流保护的电源,否则容易烧。

网友R:
首先、它是计祘机系统的旁支;其工作电源和线路设计、调试、检测巳完毕。至于干扰、尖锋、脉冲…等不是你们操心作急的事;告诉你、保护端口,过压保护!其妙就在于该管击穿后、始终短接、直到干涉为止…

网友S:
那个应该是TVS管吧
和稳压管还有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首先、它是计祘机系统的旁支;其工作电源和线路设计、调试、检测巳完毕。至于干扰、尖锋、脉冲…等不是你们 ...

详细解析下好吗?

网友T:
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规范的,我记得USB的电压规范是5V+/-5%,如果偏上限,稳压管肯定烧,如果做防雷电路,也是不可靠的,从反映时间和吸收能量来看都不如mov/tvs好。
山寨做法,不专业。

网友U:
菜鸟过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R:
首先我们提出;防静电、湧浪、峰值干扰…试问;当它们作用在数据线上时,5V管能起作用吗?它只能保护端口电压不超过5V。端口电压应在3·3V、如端口电压在5V时、稳压值应在6V左右;另外串电阻就无效了…

网友V:
TVS管的击穿电压应该高于电源电压,才能起到防静电、防涌浪、防峰值干扰的作用。

网友W:
菜鸟来学习一下

网友X:
可以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