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hx是哪家的产品

楼主(2013-03-13):
维修设备,发现有个电源芯片,5脚(TSOT23-5),上面写laurhx,周围5个电容,没发现电阻,正常的时候2脚接地,1,3脚输出电压8.1V,5脚输出3.3V,异常是5脚输出只有0.5V,哪个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情况?谢谢

楼主:
旁边还有个时钟芯片r8025

网友A:
建议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你提供的信息越详细,大家分析出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友B:
初步判断,是时钟IC的 3.3V LDO
1脚输入 8.2V
2脚地
3脚 LDO使能,接8.2V
4 NC
5 输出3.3V
你可以进一步验证,5脚是否和时钟IC 电源脚相连.
替换的LDO型号有很多.搜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