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烙铁去拉焊盘,却把焊盘上的一个点给拉断了

楼主(2013-03-13):
IO连锡,怎么解决?用烙铁去拉焊盘,却把焊盘上的一个点给拉断了,哎
还求补线方法,那个锡总是连不到铜线上,
求焊接技术

网友A:
焊料的问题;可以更换一种焊料试下

网友B:
熟能生巧。

网友C:
多练   焊锡要好哦   同时注意温度  这个也很重要  呵呵

网友C:
主要还是多练吧   这个真的没什么好的办法  练多练  自然有感觉  呵呵

网友D:
铜线不会是漆包线吧,要是漆包线,那还得挂掉再上锡

网友E:
像IO这么密集引脚的芯片确实要多练练,拖锡的时候,每次都把烙铁头清理干净,加助焊膏,总之得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