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啊~~我的DSPIC2023芯片发热,而且是下完程序还没运行就发热

楼主(2013-03-13):
求助大侠啊~~我的DSPIC2023芯片发热,而且是下完程序还没运行就发热,把FLASH清空了就不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急需大侠帮忙~或者给个什么建议也行

网友A:
1、看看设置的振荡频率是多少?DSPIC在高速运行时是会发热的,当然这个发热肯定是在芯片可承受范围内的了。
2、你可以断开芯片的外围电路,只保留VCC、GND、MCLR和振荡源,然后重新烧入程序看看,如果电路设计不当,IO口上有超过数据手册的输入/输出电流的话,也是可能发热的。
3、检查一下VCC是否超过DSPIC的规定要求了?

网友B:
使能了PLL就是热到烫手的。关闭PLL后,只会稍微有点温了

网友A:
DSPIC在高速运行时是会发热的,当然这个发热肯定是在芯片可承受范围内的了。
你要确定PLL是在DSPIC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了PLL就是热到烫手的。关闭PLL后,只会稍微有点温了

烫手时不正常吧?芯片不应该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IC在高速运行时是会发热的,当然这个发热肯定是在芯片可承受范围内的了。
你要确定PLL是在DSPIC数据手册 ...

哦,可是我用的是dspic30f2023,手册里写的PLL只能是32倍频,不能选,所以应该没问题,可是还是烫,我想把芯片的VDD降到3.3V,请问需要在哪设置一下吗?还是直接接入3.3V就行了?

网友B:
看看芯片资料的电气参数部分,有给出不同频率、电压时的电流大小
不PLL,有部分外设不能用。手上有款2020,5V供电,只开了PWM,芯片也是烫得厉害,不过能正常工作。
用3.3V,电流会下降的。或者考虑一下33F系列,电流小多了

网友C:
dsPIC30确实会有温度稍高的现象,但是基本不会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芯片资料的电气参数部分,有给出不同频率、电压时的电流大小
不PLL,有部分外设不能用。手上有款202 ...

哦,那你的3.3V是直接改变芯片的供电电压为3.3v,还是在下程序的时候也设置了一下?在哪设置?

网友D:
直接改变芯片供电电压,但是在配置位中要设置一下低电压复位阀值

网友D:
用33FJ系列的吧。30F系列的功耗的确比较大,在高温测试环节可能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