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书上有一段话:在UCOS-II中,通常用一个任务来进行异步事件的处理,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只是通过向任务发消息的方法去激活这个任务。
这段话什么意思?

网友A:
用任务来响应事件并做出处理, 结束后任务进入休眠状态, 用中断来唤醒任务.
这样可以避免长的中断响应阻塞任务的执行, 统筹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B:
引入系统的概念   本质上就是希望单片机执行效率更快  更高效  呵呵

网友C:
如2楼所说,只是一种资源占用量比较少的方法而已,并不是一定要这么做。